ACER 4736ZG雷击爆网卡芯片,进系统或PE都卡进度条10分钟才进系统

楼主(2014-08-23):
雷击,电源适配器直接坏掉,拆开看到有线网卡芯片已经爆掉,卸下网卡芯片和网桥。开机进系统卡进度条,10分钟左右进系统,进系统后除了没有有线网卡其它的一切正常。已经换了内存,cpu,硬盘。单主板只上cpu和内存,不插上其它外设,插U盘开机进PE也同样卡在进度条哪里10分钟左右才进得了PE系统。Win7的PE进入要快些。进U盘的Linux系统却很正常,速度很快,一点都不卡。求大神给个思路!感谢感谢。。。。。。

网友:
可能桥也有被点击了。

网友:
桥估计也遭了。。。

网友:
这个板板就适合LIUNX操作系统

网友:
换个南桥吧  雷击的机器 网卡和南桥都非常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把

网友:
桥已经严重受伤

网友:
换南桥吧,嘿嘿,雷击的除了网卡就是南桥了的

网友:
桥可能挂了。

网友:
能进PE 要10分钟,,,,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
把网卡先装上试试吧

网友:
桥挂了,换桥把.

网友:
楼主的故障解决了没有!解决了出来冒个泡啊

网友:
南桥估计也挂了,要不你问客户能玩LINIX系统吗,能的话,装这个系统也行

网友:
雷打的又是这故障,那网卡和桥都跑不了啊

网友:
桥啊,别琢磨了,usb直接上桥的

网友:
读数据慢的话  把外设设备都换了, 大多数就该考虑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网卡,南桥。

网友:
先换块主板再说,收了块没动过的200块,那家伙有时间再修修看,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有一台方正的也是雷击的进系统正常换桥和网卡都发现不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