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心希捷专修,无法运行,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8-23):
一直用stcomtool软件,但无F3功能,试着下载论坛上的“希捷专修”,装上NET4.0,但无法运行,提示“版本不对,无法初始化NET FRAME”,请各位用过的大神给个意见,会是NET FRAME版本不对吗?

网友:
XP下一般都是2.0吧?

网友:
那换2.0、3.0、3.5版本试试。

网友:
xp可能不支持这个版本的

网友:
.net的版本不对,换个试试吧!

网友:
确实是版本不对,换了NET2.0后,就OK了

网友:
我下了,运行正常。

网友:
。。。。。。。。。我能说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你4.0用的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