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开机装电池掉电

楼主(2014-08-23):
东芝L750开机装电池掉电求助。电池充电地方的电压。装上电池后。慢慢掉。掉到1.几V就整版掉电

网友:
没修过着款机器,期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
学习一下,期等解决

网友:
不装电池不掉吗

网友:
下管击穿吧,或者滤波电容软击穿

网友:
换过电池试过吗

网友:
没修过着款机器

网友:
是装上电池有这毛病,没装电池能亮机吗?

网友:
开机背光一亮就掉电神马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