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没触发的情况下,电源插座上12V脚有2V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4-08-23):
(无正文)

网友:
复位灯亮常亮 是主板没复位啊

网友:
是没复位的故障,可就是主板没触发,ATX座12V有2V电压不知道怎么搞,时钟、网卡、IO都摘掉了,有待机电压的芯片都摘掉就差桥了,还是一样,如果是桥坏了就不修了,报废处理。

网友:
打下桥的阻值看短路没

网友:
重点查下12V  跑下线路看下哪里没满足

网友:
这是串路吧  , 5VDUAL  和  3VDUAL  也能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测哈南桥和io那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