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整流都是单波整流而不是全波整流?

楼主(2014-08-23):
比如将这样

改成这样

是不是效率更高些?

网友:
用的着负电压的很少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全盘考量,低功率的电源一般都必须考虑成本,本身电源就是采用的半桥式,输出方面当然也得能省就省。如楼主图中所改全桥,对比使用半桥(使用中心抽头做GND),电压高一倍,效率没什么改变。

网友:
都是技术帝 从来没考虑过这种问题 修好就是福气

网友:
这样改不行,因该电路是场管导通,5、6所接二极管截止,场管截止,5、6所接二极管导通。

网友:
首先开关变压器送出来的不是交流电,只是脉冲直流电,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用全桥。
其次,这个二极管主要作用不是整流,它的主要作用只是单向隔离,防止脉冲低谷电流倒流。所以要高效率就不要用普通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开关电源属于高频整流其波形要比工频整流后的波形平坦的多所以不需要设计成全波式

网友(2015-02-21):
首先你要明白半波整流和桥式整流的区别就在于当正弦波在正半波时他们的整流效果是一样的。而在负半波时,桥式整流依然会将负半波整流为正半波,但是半波整流却将负半波直接抑制掉(也就是把电压截止,也是一种电力的损耗,),但是在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却并不是交流电,而是位于正半轴的密集的高频脉冲波,所以只需要考虑正半轴的整流就可以了,为了节约成本,只需要半波整流就可以了,同时为了功率的可靠性需要两个二极管,考虑到开关频率,需要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也有要看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