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不充电

楼主(2014-08-23):
E425不充电,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查一下电源接口端的电路或接口,有可能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线 能开机吗

网友:
查一下电源接口的电路

网友:
不充电 怎么修呢  我不会啊 求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
电源单独可以开机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烧机的现象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不充电问题多了楼主没有讲清楚 有的是在系统下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池电量不动  有的是根本没有显示充电  楼主最好说清楚

网友:
测充电芯片条件 正常的话先换芯片吧

网友:
什么条件都不讲。就光这样说。谁能给你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