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适配器故障

楼主(2014-08-23):
联想一体机适配器,型号:41A9734,19.5V,6.15A,120W,无输出,拆开检查里面二个场管短路,保险烧断,反面一双8脚贴片芯片中间爆掉一块,只看清是LTA***N,*号部分炸掉了,应该是3位数,有人知道这芯片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
我去适配器不贵啊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图上了,找不到这电源的资料

网友:
Lenovo的适配器几十块就OK了  便宜

网友:
主控芯片坏了不值得修了,维修成本太高。

网友:
LTA804N?主动式PFC芯片吗?我手上就有一个坏了的。不过我的好像不是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