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看图纸

楼主(2014-08-23):
ED5图纸

这图第一张是整个 看不清楚 我分截两部分,  请问这个图的工作流程

网友:
求大神帮忙 谢谢呢

网友A:
你还不如买本相关的书看看,从基本看起

网友:
那个比较器下面电容 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买本相关的书看看,从基本看起

那个比较器下面电容 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B:
这应该是28v升压电路 用在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28v升压电路 用在保护隔离的

是的是的  老是电容充电放电的 看不懂 这方面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28v升压电路 用在保护隔离的

是的是的  老是电容充电放电的 看不懂 这方面空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个比较器下面电容 起什么作用啊

我自己买书 看的  有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  老是电容充电放电的 看不懂 这方面空白!!

迅维网出的有一本书 你可以去看看  里面有详细说那个2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出的有一本书 你可以去看看  里面有详细说那个28v的

奥 恩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买书 看的  有压力

先了解基层,然后有不懂的再提问,这样会懂得更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基层,然后有不懂的再提问,这样会懂得更多

恩 呵呵 有道理 基础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呵呵 有道理 基础差

呵呵  肯定要搞好基层  还能腾飞的嘛

网友:
迅维网之前出的一本笔记本书,叫笔记本维修90例。你买本翻看下里面有讲到这种老的升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