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 770 V1.7B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4-08-23):
接修一客户主机,测量发现是无CPU供电,由于客户是做生意的,里面有特殊的管理软件的,不能直接给他换别的型号的板子,就在网上给淘了一块主板给装上(说明一下,由于原来客户的电源质量不太好,给换了一个带PFC的好电源),开机一切正常,连续开了半个多小时,都很正常,就把里面的一些垃圾软件给清了清,重启也正常,就打电话让客户来取机器,结果客户一来,又是无法开机,一查又是CPU无供电,有点郁闷了,这个板子是不是有这个通病?还是其它的什么问题?有些想不通啊,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A:
CPU辅助供电电源4PIN有12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辅助供电电源4PIN有12V么?

有的,这个是常识性的问题,怎么以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辅助供电电源4PIN有12V么?

板子刚刚回来的时候都是好的,能够正常开机进系统的。

网友:
把板子拆出来好好排除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