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电

楼主(2014-08-23):
有那位大侠遇到过,用2-3小时掉电的。重新按开关又正常启动了

网友:
把南桥做了就好了, +

网友A:
是CPU供电铁皮上下管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CPU供电铁皮上下管的问题吧。。。

CPU上下管出问题的话是用不了,应该没有那么就才掉电的,上下管我也改过了

网友:
我没修好,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
B460我修过开机掉电的 不过那是没显示 待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散热好不好,系统有没有问题,这种问题会不会是显卡?

网友:
一般掉电,要么是缺电压,要么是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没见过用那么久才掉电的。

网友:
那么久才掉电,那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吧Q!

网友:
刷个BIOS 硬盘 CPU什么的 挨个换试吧

网友:
看下待机芯片是不是有腐蚀

网友:
看看R376和R377 有没腐蚀   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上下管出问题的话是用不了,应该没有那么就才掉电的,上下管我也改过了

那就看看待机芯片的VIN供电电容,还有待机线性稳压输出开启脚外接的两电阻。。都换了。。 不稳定的机子难搞,先把通病的问题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看待机芯片的VIN供电电容,还有待机线性稳压输出开启脚外接的两电阻。。都换了。。 不稳定的机子难 ...

多谢了,试试看

网友:
这么久才掉,可能是散热问题,桥 虚了

网友:
还是 散热问题我 感得 有没有测温度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有台这样的,也B460也掉电,还没有拆机先上来看看思路!我这台说是原来会不定时掉电,有时再重启后又可以用上几个小时,后来是掉得越来越平凡了,现在是开机几分钟必掉,这机子显卡温高,1分钟都不到就掉的应该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