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xl-v2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8-23):
如题,

上CPU供电只有0.87V(CPU12V正常,内存1.2V正常)

换cpu风扇插座旁边822排容一样。

换CPU有些跑码

刷bios依旧。

不用CPU测试·有1.1vCPU供电?

神马情况?

网友:
有复位吗?换换I/O旁边的822排阻吧

网友:
还有时钟芯片的822排阻

网友:
按时序来啊。

网友:
我有一片,BIOS旁边的,风扇接口旁边的排阻都换了,还是一样D1 9B 循环跑。。。好头痛啊。加焊南桥和时钟旁边上的也没起色,没力了

网友:
很多都是南桥旁的822坏

网友: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机器  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2014-09-30):
我有一块也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