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4-08-23):
  接到一台联想G450,实际维修完后觉得这个故障该发个帖子,高手直接可以无视(或者选择给加个分),给跟我一样的维修小白共同学习。
  根据客户描述,是按开关后没反应。拿过机子,插上可调电源,0.015,待机电流好像正常的样子,按开关果然没什么反应。迅速拆机,拆好后,测量待机压3V5V都有,先测先开关先,别等下跑弯路了。测量开关正常,按下开关也有高低高的跳变。算了,先刷BIOS先,联想喜欢坏BIOS。
  刷完BIOS后故障依旧,看来不管BIOS事了,那就来测试下EC吧。EC供电 复位 时钟全部正常,南桥晶振也有起振了,怎么还会不触发呢?之后测量到EC 117脚PBTN_OUT#,发现这个信号按开关的时候,没3.3V,这个信号按开关后正常应该是有3.3V的,这个信号时发给南桥的,

  应该是哪里条件没满足,随便测试,测到ACIN的时候,发现只有0.6V的电压,看来是找到故障点了,这个应该是3.3V的。

搜索ACIN,是PU102发出的,这个比较器,分析下,VIN经过PR103和PR107分压后产生3.6V左右的电压经过电阻PR106到达PU102的第三脚,当3脚电压大于2脚的时候,1脚输出高电平,经过PD102钳位后输出3.3v,这个是根据我的理解。实际测量如下图

  看来VIN没有正常分压,测量电阻PR103.发现阻值无穷大,更换之后,测量3.6V,正常,再次测量PU102的第一脚,故障发现依旧是0.6V,不对,PU102的第3脚已经3.6V了,第2脚3.2V,应该要正常输出3.3V才对,于是测量PU102的第一脚链接的电阻,发现PR108无穷大, 更换后3.3V正常输出。
接上开关,按开关后触发,亮机,到此维修结束,本次维修总结下,就是ACIN电压不对,导致EC没检测到电源插入一样,然后无法正常工作。

思绪有些凌乱,毕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觉得还可以的话请给加加分,谢谢。

网友:
楼主功力高深

网友:
楼主谦虚了,技术很OK 的

网友:
这里PR108电阻应该是起到分压作用的。

网友A:
理念利害,不知道楼主修这板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嗯嗯    分析的不错    说实话 117脚  在你没说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他干嘛的      我只知道 ACNI

网友:
修的挺顺利的啊,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念利害,不知道楼主修这板用了多长时间

2个多小时吧,8点半上班,帖子是11点多发的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B:
按我的推理,PR107坏了或阻值偏大会导致PR103与PR107的不正常分压产生17.32。PR108阻值为无穷大的话那的0.6的电压应该会在3.3以上吧,不排除PD102稳压管的短时软击穿导致0.6 但PR104坏导致0.6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没有培训过就分析的 这么透彻,太谦虚了

网友:
lz。太谦虚拉。思绪不紊乱。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修不开机的,都少不了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的推理,PR107坏了或阻值偏大会导致PR103与PR107的不正常分压产生17.32。PR108阻值为无穷大的话那的0.6 ...

你分析的更对 我也是觉得 有电小问题

网友:
ACIN电压不对,导致EC到南桥高低高不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