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4-08-23):
接上vga线就会亮1-2秒就灭了,拔掉又接又能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查电源及高压部分,查灯管

网友A:
接上vga线就会亮1-2秒就灭了,拔掉又接又能亮,
又能亮,是亮正常了还是故障一样
亮一下就灭 一般检修2点
1:高压部分
2:灯管部分
详细排除一下

网友:
联想显示器如果是直接接12V的基本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220V的就排除下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vga线就会亮1-2秒就灭了,拔掉又接又能亮,
又能亮,是亮正常了还是故障一样
亮一下就灭 一般检修2点
...

是亮一下就灭,每拔插一次就会亮一下就灭,

网友:
修LCD显示器的这个故障太常见了

网友:
很明显是高压保护或者灯管出问题啊

网友:
是指示灯变不变

如果指示灯也变哪么你得检查下电源板和驱动板,如果指示灯正常哪么就检查灯管和高压

网友:
是不是5V电容不行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估计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典型灯光或高压问题,估计你也找不到高压灯管在什么地方吧?

网友:
会不会又是跟明基一样C5706坏,电容虚焊。

网友:
这是做维修遇到最多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课。。
检查灯管。灯管没事就是高压问题。
懒人直接改通用高压条。
高手直接就找问题。一般都是电阻。跟芯片问题。
5706-5706最淘气的了。

网友:
楼主是说接收不到信号吗?

网友:
LCD的这个故障太常见了 lz检查一下供电 高压 灯管 不行的话用通用比较快判断故障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不是维修的吧 还是拿到维修点去保险  无非就电容 灯管 高压板

网友:
把屏拆一下来测一下灯管,外接电源点灯管,然后屏线依旧接上看看还会不会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