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 A550-I3 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23):
前几天接到一台笔记本 神舟A550-I3  I3的本 拿来的时候客户描述不开机 我按了下开关确实是不开机 打发走客户 上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触发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不充电 电池没毛病 没办法 只能找图纸修主板了 这肯定是保护隔离这边的问题 打了一下pd14l两端对地阻止 均无短路 通电测量电压19V正常  那就测量一下充电芯片条件正不正常吧 经测量发现 AC_OK# 5V in 28V AC_OK不正常 ACSET 0.07明显不正常 DCIN1.17正常 看图纸发现 ACSET 是由 PR181 PR176 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正常应该是2V左右 一个10K 电阻 一个100K的 经测量两个电阻都没有问题 那应该就是充电芯片内部短路 拉低了ACSET信号 没有这个芯片 好不容易在一个上网本的主板上找了一个 换上 还是一样的情况 尼玛 看来真不好修啊  把芯片拆了下来测量2脚ACSET 信号 还是没电压 还以为断线了呢 又看了一下图纸还是没思路 没办法请教了一下论坛黄哥 黄哥告诉我可能是2脚焊盘漏电了 看来只能飞线解决了 于是把充电芯片2脚挑起来在 晶板上找了一个100K欧姆的电阻,和一个10K欧姆电阻,两个串联在一起。10K欧姆的电阻一端接地。100K欧姆的一端用线连接到PD5靠近芯片的一端。然后在两个电阻中间抽出一根导线连接到挑起的2脚上面 上电测量终于有电压了 开机终于可以充电了 此机修复 来了飞线图片  样子虽然不好看 但是能用就行  由于客户着急要 图片是修好后 就拍了一张 再此感谢黄哥 感谢讯维这个平台  最后希望各位看官给加点分鼓励一下 谢谢

网友:
漏电这招想到了厉害

网友:
漏电会导致不充电??这个不是很懂啊

网友:
电路基础,维修功底比较扎实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
大师一个。

网友:
为啥人家一下子解决难题  ,,,膜拜啊  给自己加油
一休哥

网友:
电路基础深厚呀,处理起来就是快,方法也巧妙

网友:
都会修了,我啥时候能自己独立修机啊

网友:
yc充电 电路有的不好弄。。。。

网友:
遇到一个   联想开机一分钟可以充电 一分钟之后就不充电   充电芯片有一个脚也是电压不对    最后怎么弄没修好     我想可能是你说的那个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