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LED321S95N,屏幕显示异常

楼主(2014-08-23):
屏幕显示异常,就跟罩了层纱网一样,声音正常,各个 信号输入都有这种情况,逻辑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高手指点下

网友:
重点考虑逻辑板,个驱动板,主板应该是OK的,屏线换过么有?

网友:
进总线看看屏参正确不?前几天我修好一台长虹LT46729FX电视,显示图像花屏,乱七八糟的,就是进总线设置一下屏参数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633-1-1.html

网友:
当然是上半套的问题啦

网友:
看看你的驱动是不是不正确

网友:
先检查屏线。然后就是逻辑版问题。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出厂设置,屏线 驱动板

网友A:
考虑一下电源部分正常莫

dd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电源部分正常莫

电压正常,点屏工具点了下(通用电视驱动板),还是横线干扰,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点屏工具点了下(通用电视驱动板),还是横线干扰,彩线

哦,是这样呀,我记得在有一个论坛看到的,这种显现是屏电路的问题,只有专业修屏的才能解决啦

网友:
这个我感觉故障是在逻辑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逻辑板各电压你测量了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