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470AX奇怪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4-08-23):
   联想G470AX,板号LA-6751P,现象不触发。
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起来,可是电流从0.011跳到0.018左右几秒钟掉电,看论坛很多人,这问题都没解决。
查EC vcc3.3V KBCRST  3.3V  ACIN 2.98V  RSMRET 3.3V  lid sw  3.3v,按下开关键,32脚ON/OFF有高低高
的跳变,可是117脚 PWR OUT 有3.3V按下开关键有拉低到3.2V左右,断开到南桥的电阻,还是没有跳变。
EC bios刷过, EC也换过还是一样。按照时序的话,RSM RST出来之后就是PWR OUT,求助各位啊,EC还有
什么工作条件吗?

补充内容 (2014-8-24 20:04):
触发问题已解决,还是自己偷懒,现在问题扩大化了。触发不显,问题是RTCRST被拉低到1.1V。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根据你的描素 那是已经触发了 检查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素 那是已经触发了 检查二级电压

SLP-S3  S4 S5都没有,拆掉  了PWROUT到南桥的0欧电阻还是一样的电流。

网友:
还是io没有换好

网友:
换2 个 了,不可能都有问题吧

网友:
换EC的时候旁边的小元件没掉吧?

网友:
有块一样的料板看 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刷个EC的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EC的程序试试看

EC BIOS 换过,也刷过

网友:
干南桥  换io

网友C: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上次修到过一个小电池没电了造成的这种情况

网友:
南桥条件在查查RTCRST

网友:
rtc电路看看,有时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
我有台G470有时能点亮,点亮了用一天都没问题。有时点不亮电流跑0.23这样。在研究

网友:
南桥加焊过,IO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上次修到过一个小电池没电了造成的这种情况

都测过了,RTC南桥这里没测到没点位图,南桥晶振 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查查3V5V的后继输出,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