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100 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4-08-23):
一台三星i9100的机器,使用中会显示电量低自动关机,但电量其实是满的。。电池换过。。rom刷过好多。。
一般使用的时候关机几率很少,但是待机的时候关机率很高,关机的时候有关机界面。。充电芯片换过,电池触电接口换过,还是没用。。
而且有的时候电量显示不准确,有时会变的很少,有时有变正常,求助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此类故障多数由电池与主板之间的簧片接触不良缘故造成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电池后面垫一张小纸片即可解决

网友:
之前也碰到一台结果直接还给客户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类故障多数由电池与主板之间的簧片接触不良缘故造成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电池后面垫一张小纸片即可解 ...

怎么会啊,分析不对,若是接触问题,怎么会提示电量过低呢,接触不好,就会直接断电,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啊,分析不对,若是接触问题,怎么会提示电量过低呢,接触不好,就会直接断电,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提 ...

哥们,此言差矣,我曾遇到多个诸如此类问题,你说的确实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是会直接断电不会提示,但是电池一般是3PIN的,出现虚接未必会直接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此言差矣,我曾遇到多个诸如此类问题,你说的确实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是会直接断电不会提示,但是 ...

你说的这问题,我确实没见过,或许还是我见识短,不好意思了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问题,我确实没见过,或许还是我见识短,不好意思了兄弟

我自己用的三星S5670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摔它一下他就从100%的电一下子到0%提示关机,再次开机后电量还是100%;有时候就是直接关机,再开机是100%,垫一张纸片就好了。现在的电池都是电芯外面缠了一些泡沫材质的东西,使用时间长了变形了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三星S5670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摔它一下他就从100%的电一下子到0%提示关机,再次开机后电量还是1 ...

以前常会遇到电池不存电了,100的电 用一小会就快没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常会遇到电池不存电了,100的电 用一小会就快没电了

那是电池不行了,我新买的电池2个星期就出现掉电,电量显示不准现象

网友:
靓维电子说得蛮有道理的,楼主照此办法试下,看是不是解决问题了,要是解决了请告知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池不行了,我新买的电池2个星期就出现掉电,电量显示不准现象

说的还有道理啊,学习了,O(∩_∩)O谢谢

网友:
看来这也是一个通病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