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集显一体机

楼主(2014-08-23):
开机屏幕时亮时不亮,不亮时还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亮了一切正常,就是开机时需要开几次,bios刷过了,U37的下载的刷机不亮,还有哪的问题求大师解决,先谢谢大伙了。

网友:
不亮时还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是背光问题吧?刷什么bios?

网友:
你换下屏试试,或者查查屏接口的供电正常用吗,背光灯正常开启了吗

网友:
AMD的吧 我上次修个这机器把我坑死了、换一个CPU烧 再换一个还是烧

网友:
不会是暗屏吧。高压问题么

网友:
应该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