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几秒 炸保险

楼主(2014-08-23):
这个电源现在刚拿过来,看了下电源保险丝都炸黑了,继续查PFC断路了,万用表蜂鸣党测试为1,整桥的2个二极管击穿,压敏电阻为4欧正常,大电容用200欧姆挡测试显示有跳变到无穷大算正常,测量开关管(晶体管),不知道是万用表问题还是管子旁边的电路问题,一下子正常一下是不正常似的,就觉得麻烦没有焊下来测试,直接更换保险丝和整桥二极管和PFC,晕死几秒保险丝炸黑了,真是无语,后悔刚才没把开关管拆下来测量,重新打开,真是个悲催啊,保险丝和PFC和二极管,现在的晶体管开关全部爆裂,压敏电阻也爆头了,晶体管旁边有个电阻无穷大,真是一个悲惨,最后这些东西都没了,只好丢回去了,说电源不行换个,哎,请问下老师们这个电源老炸保险还有那些部位也会引起这些问题,初级电源这部分是不是都有可能,希望老师们来个总体性的说明下,谢谢。一次教训。

网友A:
串联40-60w灯泡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联40-60w灯泡为好

很害怕灯泡会爆裂,灯泡串联哪个位置比较好,保险丝输出端和零线可以吗,还是串联在整桥的二极管输入端和零线。没试过啊,给点建议,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害怕灯泡会爆裂,灯泡串联哪个位置比较好,保险丝输出端和零线可以吗,还是串联在整桥的二极管输入端和 ...

去掉保险,接上灯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保险,接上灯泡即可

真笨去掉保险丝,接上灯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保险,接上灯泡即可

谢谢老师指点,非常感谢,有你真好,

网友C:
这个你可以放心  灯泡不会炸的  因为你的输入电压是220v正好符合灯泡工作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可以放心  灯泡不会炸的  因为你的输入电压是220v正好符合灯泡工作电压

谢谢,找个100W的安全点。

网友:
下次还有机会的话,细查初级所有元件,确认没问题再接灯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找个100W的安全点。

用100W只会更容易爆开,因为灯泡是用作限流用的,通常用40W就可以了(电源输出空载情况下),灯丝微红或不亮代表电流很小或微弱,灯丝亮或很亮表明电流大或短路。保险管炸开或很黑很可能是主开关管也击穿短路了,通常应该焊下检查的,压敏电阻是不可能只有4欧的!这个电阻应该是NTC热敏电阻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100W只会更容易爆开,因为灯泡是用作限流用的,通常用40W就可以了(电源输出空载情况下),灯丝微红或 ...

我晕死你一说,还真是100W的灯泡要比60W或40W的等效阻值要小,流过的电流越大,这个灯泡起降压限流作用,从电源电路上去看,还是60W吧,60W比较合适。谢谢你的指点,焕然大悟,谢谢,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