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键盘受控没显示

楼主(2014-08-23):
一台惠普CQ41 的机子      拿来开机 电流上到1.35有跳变   按键盘的大小写切换键可以受控制  。。。。。。。。。。。好、、、外接显示器试试  还是没显示 感觉一定是显卡问题了,二话不说, 拆开    裸板测试   换CPU测试   故障依旧一样。。。。。。郁闷中。。。。。。。。。。。。      这个是ATI的显卡 一般都是加热一下就OK了   用风枪吹了一下  还是不行。。。。那只好上BGA了      加焊完毕      还是无果,,,,,有点崩溃了  。。。  又怀疑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之前也修过HP的机子受控没显示刷BIOS ok的 ,, 找了BIOS刷了  还是不行  EC   SB的都刷了   这会没头绪了  换显卡?????????????????想了好久   也没找到这种显卡  。。。。  没显卡也只能查一下图纸了     查供电  都有了 然后拿起我们的神笔(示波器)一量 奇迹出现了  没起振     赶紧找个晶振试试   找到了,,,IBM  T61的独显板上面就有 27M的    好 ,,装上去 通电 触发 上电 一量 那熟悉的一浪一浪的 波波出来了 27M ,.    果断上屏  OK 显示了   装机   拿下。。。。。。。。。。。。。。。。。。加点分    本人很少发帖   下载分都用完了。     感谢迅维网  感谢各位来宾    谢谢了。。。。。。。。。。。。。。。。。。。。。。等下上传一下 BIOS跟图纸。。。。。。。。。。。。

网友:
这么有维修的精神,楼主我学习了 谢谢哈,收藏先

网友:
原机独显的图纸

hpcQ41-NAL70(NCL70)_DIS_LA-4107P_1109.pdf

网友:
原机备份  绝对OK    测试过的

CQ41 I5 ATI独显BIOS 一套.zip

网友:
不错,有心去修

网友:
图纸BIOS 收藏了

网友:
楼主 不言弃的精神 值得学习!!

网友:
没有沙发没有沙发没有沙发

网友:
加多点分给我才有钱买沙发了

网友A:
群主 可以加一下你QQ吗

网友B:
晶振不起振导致的?这个晶振也是非常重要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不起振导致的?这个晶振也是非常重要的呀

是啊!换了就OK 了;&.;;; 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主 可以加一下你QQ吗

可以啊1046909625

网友:
显卡晶振 容易被忽略的对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