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刚入围的兄弟们

楼主(2014-08-23):
           通过一个星期的实地学习的,把学会的这五大元器件的工作条件和特性分享给大家
这个帖子是送给一些刚入行的新生,大神请多指教,有错的地方请及时指出,大家共同学习,以免误导新生,感觉帖子不错的就给与点鼓励吧
                          电子基础之五大元器件
五大元器件之电阻:
     电阻的分类:
1}固定电阻{精密电阻},电路图中的单位用R ,PR表示【在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中经常会用到】
2}可调电阻,在电路图中的单位用VR表示【在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中很少能看到这几种电阻】
3}热敏电阻,在电路图中的单位用tc表示,热敏电阻在这里分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在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中很少能看到这几种电阻】
4}排阻,在电路图中的单位用RN,RP表示,在这里排阻又分为8p4r排阻和10p8【在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中经常会用到
5}色彩电阻:在电路中也是用R来表示,实物图的模样如下:
      当然电阻不可能就这么几种,在维修中经常会看到的电阻几乎就是固定电阻和排阻
     电阻的识别方法简单分为:
数表法:前面的几位表示有效数字后边的表示零的个数但尾数,【要是以九结尾的他除外,他表示的是10负一次幂】例:882 8800   479 4.7
直标法:由字母R,K,M表示小数点单位分别是欧,千欧,兆欧,例:2R72.77M4 7.4兆欧….
色标法:棕一红二橙三黄四绿五蓝六紫七灰八白九黑零
查表法:有两位数字和字母组成,两位数字代表有效代码,字母代表零的个数[根据手册查询对应代码
       电阻在电路中的应用为:
串联电路中器分压作用
并联电路中器分流作用
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为:
分压,上拉,下拉,限流,隔离保护
五大元器件之电容
电容的定义:电容是一种容纳电荷的器件,是由两个彼此结缘且相互隔离很近的导体构成
电路中的代表字母:C,PC,,NC
电路中的电路符号: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9.gif
电容的种类分为:电解电容,固态电容,陶瓷电容,钽电容
判断电容的好坏:1看外观是否变色,鼓包,漏液,发霉,有裂痕,2通电摸是否发热,3拆下来量电容的二极体值是否为零,4正反向充电测试有无充电过程
电容的代换原则:1耐压不低于原值,2容量正负20%可代换
电容串联:容值变小,耐压变大
电容并联:容值变大,耐压变为较小的一个
电容的特性:充放电,通交隔直
电容的作用:滤波,耦合,谐振,自举升压,延迟
五大元器件之电感
电感在电路中用字母:L,PL,【FB保险】表示,电路符号:在实物图中的样子是以下几种: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5256456\QQ\WinTemp\RichOle\~3RFU3KGA3BVRR(YVH[UN`V.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6.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8.jpg
电感的单位是亨【H】
电感的特性:1通直阻交【切记与电容的特性不一样哦】,2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
电感的作用:1滤波,2储能,3抗干扰
五大元器件之二极管
二极管在电路中用D,PD,VD表示,电路符号:实物图的外观: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6.jpg
其实二极管还分发光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由于图片上传次数受限今日无法上传发光二极管的图片]请谅解
二极管的红表笔代表P【正极】,黑表笔代表N【负极】
二极管的材质分为:硅管和锗管,硅管的二极体值在300到800之间导通压降值0,7v,锗管的二极体值在100到300之间导通压降值为0.3v
二极管的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反向截止
二极管的作用:整流,钳位,限副,降压
二极管的测量;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硅管】正反数值不能为0,当红表笔测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测二极管的负极会有300到800数值,反过来测则是无穷大

    由于字数受限,好吧 今天就先把这几大元器件就简单的介绍给刚入行的兄弟们了,希望这些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本帖点评高的话,后续我会把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工作及定义分享给大家!!!

网友A:
非常好,感谢楼主的整合,对我们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希望能重新排下版面,最好做成PDF文档,因为你帖子里有些图都不能看,且排版较乱。
另外希望可以解释的更详细些,比如这些元器件的工作原理,所起的各种作用所对应的经典电路以及其电路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感谢楼主的整合,对我们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希望能重新排下版面,最好做成PDF文档,因为你帖 ...

pdf的格式我还真不会但word的格式我到是做了  嗯 不知道为啥有的照片看不了  在我发之前那些照片都可已看的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出山了,

网友:
进来看了,有点用

网友:
资料很有用呀 可惜那个图片路径错误了看不见呢

网友:
又增加了一些知识啊。

网友(2016-09-08):
感谢楼主的整合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