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 TFT22W90PS 正常显示一会自动重启 按键不受控

楼主(2014-08-23):
AOC TFT22W90PS 正常显示一会自动重启 按键不受控   果断刷程序 OK
淘宝买的  请加分 谢谢

里面有两个文件 大小不一样 但是都是可以的 本人试过

网友:
AOC的机器好像按键坏的也比较多吧

网友:
不错的资料  收藏了、、、、、、、、、、、、、、、、、、、、

网友:
嗯。支持下。快速修显示器

网友A:
都是先换按键不好在刷程序

网友:
我也先收藏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先换按键不好在刷程序

在肯定按键没问题的情况了

网友:
能分享出购买的MUC。LZ,你是好样的。

网友:
型号应当是 AOC  IF22

网友:
这故障还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