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华硕P5G41系列d0 98 9b主板

楼主(2014-08-23):
大家都知道华硕P5G41系列主板很容易出现d0 98 9b的问题,基本上都是822的问题,但主板上这么多822还都有可能,如何快速找到这个822呢,我个人是这么处理的,基本屡试不爽,当然大神可以飘过用电烙铁烫一个822几秒钟,然后马上试着点一下主板,当然从最有可能的822开始,bios边上,南桥边上,当烫到那个822,主板代码开始变化了,那这个822的可能性就最大了,基本几分钟就能找到这个822了,一个一个换的话,太没效率了,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方法可行的话,给个下载分吧,谢谢了

网友:
这个,太盲目了,没准确数据么?

网友:
感觉有些太费时间了,而且不一定准确。我感觉还是按部就班的进行测量一番会比较好些。

网友:
这个适合新人对有经验的人来说没快多少

网友:
华硕这烂板子我都无语了 基本排阻很多

网友:
烫哪里啊!是烫上面还是烫焊接处啊!说明白,我理解的是烫822正上方

网友:
是一边烫,一边亮板吗?这样不怕短路吗?

网友:
修过很多这个型号的板,一直都是用替换排阻解决的。很费事。下次遇到一定试试楼主的方法,还想问下,具体应该怎么烫?带电烫还是应该怎样。

网友A:
对于没理论的朋友,这个方法可行,有理论有经验的基本一看故障就能锁定,大不了对对点位图,花点时间找出原凶,否则修好了也不知道所以然

网友:
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按跑码来修 这样找822会很快的 还有就是经验   如果量上去了基本看见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没事大家应该发一下各种主板的通病贴   肯定会火的

网友:
华硕好强悍啊

网友:
你这是大扫荡啊,你这方法太累了,

网友:
也不为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
这等于是在碰运气了

网友:
测电压可以查的,

网友:
笔记本有些也排阻坏  不过有些直接加热不行 直接换

网友:
822真讨厌,实在不行换103试试

网友:
都是经验来的,这行业就这样

网友:
看过过别人就是这么秒杀一块华硕主板的。。我送修的。。印象特别深刻。就BIOS右边那个822

网友:
烫,要是主板通电,手一抖,排阻2个触点连接到一起,岂不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没理论的朋友,这个方法可行,有理论有经验的基本一看故障就能锁定,大不了对对点位图,花点时间找出原 ...

现在是问题已经知道所然,要的是速度。对于维修这个行业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这样完全靠运气了

网友:
楼主,我会试下你的法子希望有用。

网友:
这个一般BIOS座边那。

网友:
华硕就爱坏822这家伙!!

网友(2015-03-27):
*脏话*这样也行,正好试下

网友:
怎么区分是哪里的822坏。。。

网友:
怎么烫呢,822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