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事什么IC!那个电容没电压哪里问题!

楼主(2014-08-23):
有图!高手来帮忙!

网友A:
看看显卡主芯片短路没有

网友B:
你是说那个6个脚的是两个MOS的电源管理芯片吧?先测测MOS正常不,换一对试试,不行就得找一样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试试了!

网友:
显卡呀,能不能找到类似的图纸呢

网友C:
应该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卡主芯片短路没有

主芯片没有短路!我测试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那个6个脚的是两个MOS的电源管理芯片吧?先测测MOS正常不,换一对试试,不行就得找一样的电源管理芯 ...

我认为那个IC就是驱动这两个管工作的!不知道对不对!我拆下MOS测过正常!这个IN的型号我在淘宝也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管理芯片坏了

就是那个六脚的IC吗?

网友:
这卡我搞好久了!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那个IC上面写着CD-C1X!在淘宝上也难找啊!

网友:
那个IC上面写着CD-C1X!这个真是电源驱动芯片!可惜找不到货源!

网友E:
呵呵,这应该是翔升的96GT吧,两只场管是并联使用的,将1.8V的显存供电降压为1.1给核心,这是显存控制器的供电。

那个6脚的东西跟358一样的功能,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它坏了,而是场管坏了,把两个场管都换掉就会好,我修过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那个IC就是驱动这两个管工作的!不知道对不对!我拆下MOS测过正常!这个IN的型号我在淘宝也查不到 ...

看样子得找图纸了,研究一下6脚的芯片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代换的件!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应该是翔升的96GT吧,两只场管是并联使用的,将1.8V的显存供电降压为1.1给核心,这是显存控制器的 ...

我测过!没有坏啊!

网友:
你换过没有,没换的话先换试试,这是经验之谈哦。

网友:
听大神的换换试一下吧,看看能不能好,不好在找其它问题吧,好多都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