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开机电流0.15A后掉电,掉电后无3V 5V待机电压,怎么解决,各位师傅有谁修过

楼主(2014-08-23):
惠普CQ40  板号LA-4103P   ,开机电流0.15A,掉电,掉电后+3VALW和+5VALW电压,该怎么解决,有修到过的师傅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按照时序先量下各主要电压有没有短路的,看样子是有电压短路保护

网友:
来灌水咯

我的泪为谁飞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大?掉电后+3VALW和+5VALW有无电压?如果有?是多V?芯片热不热?楼主,你表达不清。。。

网友:
后继电路肯定短路

网友:
首先待机情况下,看有3  5V有的话看稳定不,如稳定的话,查看EC电路是否有问题,或EC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多大?掉电后+3VALW和+5VALW有无电压?如果有?是多V?芯片热不热?楼主,你表达不清。。。

待机电流正常,掉电后无3V5V待机电压,上电后待机芯片发烫,在待机时不烫,

网友:
看那电流电压不全,

网友:
掉电后无3V 5V待机电压  你看下掉电时 芯片的开启信号掉没

网友:
应该是主板电路保护了

网友:
可能是后级短路 了,

网友:
楼主你感觉你说的问题清楚吗?

网友:
先看待机电流   再看3V/5V后续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正常,掉电后无3V5V待机电压,上电后待机芯片发烫,在待机时不烫,

后级有短,得上图看。。看是5V,还是3v,先查线性。建议上图~~

网友:
后级电压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