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 S/N:WXG1A6083846全部去坏道

楼主(2014-08-23):
西数160G  S/N:WXG1A6083846全部去坏道,能不能修啊,是不是池头有问题啊

网友A:
不排除磁头问题 没资料情况下用MHDD低格一边  再看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磁头问题 没资料情况下用MHDD低格一边  再看一下效果

这个软件哪里有得下载啊,能不能存上来分享分享啊,谢谢

网友:
兄弟没必要  百度中就有 并且使用教程都有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坏,固件没坏就可能是磁头了

网友:
全盘坏道?有截图吗?固件,磁头损坏,都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