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拆过苹果MACBOOK AIR超薄的屏幕,

楼主(2014-08-23):
谁也没有拆过苹果MACBOOK AIR超薄的屏幕,,。是不是一体化的啊,不敢拆啊,有没有有经念的请教请教下小弟

网友:
求解办法 啊

网友A:
用枪吹下,,,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枪吹下,,,小心点

用枪吹下,就慢慢拿下来吗?》

网友:
风枪120度左右,来回对B壳和加热,注意距离,不要把外圈的黑胶吹坏了,遇到强迫症的客户就不好搞呢,总之一句话,胆大心细

网友(2014-09-24):
风枪温度调到150左右,对着边框吹,尽量靠外面点,拆的时候用充值卡慢慢刮。千万别太用力掰,我有一次就把边框掰弯了

网友(2016-04-01):
我今天拆了一个一体机,前面的慢慢吹化,拿下来的。

网友B(2016-06-05):
那个框很容易变形,要跟客户说好,不然真不好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框很容易变形,要跟客户说好,不然真不好交差

说得对  苹果笔记本屏幕不太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