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10P没有CPU复位

楼主(2014-08-23):
接了台2510P改摄像头的 在板上测电压不知道怎么就掉电了  我敢保证没有短接到 = =  然后就开始悲剧了 重启掉电重启掉电  测了下没有CPU供电 其他供电全部出来了 测了下供电芯片8736B 开启信号和供电,PG都有  就换了供电芯片,换完还是没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CPU是板载的U7600 真坑爹啊 现在也找不到这个U换上 这回死定了  来个大大给点意见 比如怎样判断CPU好坏什么的 万分感激啊

网友:
只有拆下CPU才好测量。芯片的外围电路正常吗?把CPU电感的滤波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