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怎么修

楼主(2014-08-23):
电源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怎么修,不行的时候就是没有电压

网友A:
估计有虚焊或者元器件处在临界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虚焊或者元器件处在临界状态

如果是电阻坏怕不怕的

网友:
拆开清灰看看。

网友:
查电源的插口,还有开关的接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更换待机5Vs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