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想B470短路进系统死机求助高人

楼主(2014-08-23):
昨天接到一台B470,大短路,拆开发现cpu供电龟壳和一个电容短路,更换亮机后可以点亮,但是进系统后立马死机,进PE不死,没法子了,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
不知道你换cpu 内存试试了没

网友:
这个烧了cpu多半也不行了

网友:
果断换CPU,90可能CPU问题

网友:
换U  肯定好了  相信我们吧 不会害你的 亲

网友:
烧成那样大问题啦

网友:
短路就加电压烧

网友:
换管子换U

网友:
。。CPU 坏了。都烧到家门口了

网友:
换CPU会好。。。

网友:
我的机器加电流到0.62左右重启

网友:
我的是V470也是铁皮MOS管短路    集显供电不出是怎么回事   头都大了   修了俩天了

网友:
换CPU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管子坏后,很多CPU也坏。不要忽视CPU

网友:
把散热弄好,我之前修过一样问题,没进系统前OK的没问题,一进马上掉,
换掉CPU旁的330电容没用,刷BIOS没用,
最后竟是显卡散热片没压好,垫片上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U也损坏的多。

网友:
是CPU坏了!!!!

网友:
CPU估计挂了,看楼主好像没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