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7寸N170C1乐华驱动程序

楼主(2014-08-23):
求17寸N170C1乐华驱动程序

网友:
也要说明乐华的什么板子

网友:
楼主,其实现在有那种免驱动程序驱动板,只要设置分辨率就可以了。一般显示器都可以用,本人用过还可以,HP 宏碁的AOC HCK吧都可以用还有一些牌子不认识。22到17的显示器都可以。我也是迅维出来才修显示器的。在迅维没学,还是有点后悔,现在显示器液晶电视还是挺多的。

网友:
但是不知道你用的驱动板是什么方案的,我这个程序是NTA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