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热正常吗?

楼主(2014-08-23):
HM65的桥上都是有散热片的,今天修的ACER 机器 HM65芯片组,有NEC 大电容,半小时掉电!用示波器打各路电感无杂波,手摸散热片CPU 显卡都不热,但是摸HM65散热片的时候手放不上,大家帮看看是不是HM65的事呢?谢谢

网友A:
都是 半小时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 半小时掉电》

对 半个小时肯定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半个小时肯定掉,呵呵

刷BIOS试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宏碁的4738之类的机子HM65桥都没散热片的,烫也没事

网友:
没事  感觉这个桥也不是很烫啊

网友:
是的,热到手都放不上去了,不正常

网友:
取保护有没有用

网友:
烫手就不正常

网友:
先刷个BIOS。再确定干不干HM65

网友:
太烫肯定不正常

网友:
貌似不是吧

网友:
太烫手肯定不正常

网友:
好像i系列二代的CPU和芯片组温度都挺高的

网友:
线换掉大电容吧

网友:
换大电容可能就不掉的

网友:
其实用手摸可靠性不高,感冒病人摸额头说是发高烧觉得烫手,其实温度也不会超过42摄氏度.

网友:
如果太热就不对是

网友:
热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