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开机

楼主(2014-08-23):
华硕X42J不开机,通电待机电流0.22,拆开来检查,发现PU8108A主供电发热,打开原理图查看8脚VREG3直接接地,直接把电流表调到3.3,在主板上PU8108A的第8脚接3.3,8脚就不接地了,再调会19V开机OK。也不管是那里烧了,直接装机试机,没问题。

网友A:
楼主 小白看不懂啊   为什么开始8脚接地    弄个3.3烧  就不接地  还开机o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小白看不懂啊   为什么开始8脚接地    弄个3.3烧  就不接地  还开机oK呢???

是我写得不清楚还是你看不清楚,意思就是把3.3v接到8脚,就把有烧坏的芯片或是电子管直接烧开路,不就不接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