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触发掉电到跑马掉电小修

楼主(2014-08-23):
接修一片华硕的AM3主板,型号M4N68T。拿来裸板上电触发就掉电。先对着各大电感一顿猛搓。发现桥供电的电感对地值为5。难道这就是敌情。这个情况差点认为是桥,只好先用可调电源烧一下。电压1V,电流0.6A。这个情况应该是正常的。然后上假负载先量电压。发现CPU电压没有出来,论坛上找到点位图

先查EN开启电压。万用表瞬间测的0.3V,怕测不准。还用示波器量了一次,0.5V。那么EN不正常咯。

点位图跑了一下,判断这个管子坏掉,果断拆掉。然后上电可以跑马了。但是还是掉电,有时候跑到D5有时候跑到D什么的。考虑到华硕的排阻问题,先去查了一下PWRBTN,

华硕的822不解释。换了之后。上电跑马,继续掉电。用万用表测量掉电之后PWRBTN会被拉低到1.1V。断开IO端还是1.1V。判断应该是上拉的3.3V的问题,继续点位图

,3.3V上啦貌似是这个5脚的产生的。拆掉之后,从别的地方飞了一个3.3V到排阻的上啦端,然后可以正常跑马量机。看来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了。没有这个管子怎么办?用两个2极管把5V降压成3.3V可以么?说干就干吧。两个0.7压降的管子,一级一级的降。然后得到3.6V的电压。通电跑马亮机,然后关机键点一下。啊咧?不能关机??原来CPU控制EN的管子没装会导致不能关机啊。呵呵。没有拍照就不上实物图了。有帮助到的就帮忙加加分哈。不喜勿喷哈。

网友A:
华硕板子排阻好多 换上有时候还不稳定!郁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板子排阻好多 换上有时候还不稳定!郁闷啊

我这次修的没有排阻坏的。不要太相信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次修的没有排阻坏的。不要太相信排阻。

  了解了 新手 学习了

网友C:
这里IO PWRBTIN信号引脚端的排阻应该是最后连接南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IO PWRBTIN信号引脚端的排阻应该是最后连接南桥的。

这个是开关排针到IO的。然后IO发出个到南桥的。如果有进桥的话,可能会误判到南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开关排针到IO的。然后IO发出个到南桥的。如果有进桥的话,可能会误判到南桥上的。

恩,这个信号是RSMRST信号电压正常后,主板按下开关IO才会产生的。

网友:
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不怎么好看啊

网友:
感谢楼主小白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