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46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8-23):
故障描述:进水本子不触发,板号:6050A2493101-MB-A02 ,下载了图纸,检测 3,5V都无电压。
查看35V的开启条件为

18脚为EC的120脚发出条件开启

经过电阻改名为ALWAYS_PW_EN

测量此处为0V
检测EC的条件
AVCC 3.3V正常,WRST#正常,。
LID_SW# 为0V此信号我追查了下是35V有了之后才产生的。(忽略)
RSMRST#为0V此信号是桥待机正常后产生的,但是桥也是直接由35V转换而产生的(忽略)
程序,我从新刷写过了。
ADP_PRES 电源检测脚正常,3,3V
时钟

测量为0V
。应该AVCC,和ADP_PRES和时钟都正常之后就会发出35V开启信号时吧?
但是我不敢肯定所以发帖求助一下。
知道的帮帮忙,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查 1     6 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 1     6 脚吧。

哥,一脚是接地,6脚是LPC_FRAME#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一脚是接地,6脚是LPC_FRAME#信号。?

我说的是51123的

网友:
控制信号电压都没怎么?

网友:
还有1,6脚是悬空,线性开启信号吧?

网友C:
他是触发之后才有的3V 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触发之后才有的3V 5V吗?

不可能触发才有的,现在南桥待机神马都没有?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或者周围的电阻什么的出问题

网友:
手上有台也是这故障,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EC控制3V5V开启打一下EC120脚位的阻值EC坏也有可能。

网友:
51123和51124是不是通用的啊??

网友:
控制开启的那个信号有吗

网友B:
我仔细看了,图纸,1,6脚悬空。看了14脚为3。3v还没打达成pwm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图纸,1,6脚悬空。看了14脚为3。3v还没打达成pwm模式

1 6脚是开启待机3 5V电压的控制脚,可以悬空可以为高电平但是不能接地。 你还说测量下8 17脚LDO电压有没有出来吧,我也没看图纸 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1 6应该是不会悬空的应该是EC发过来的, 至于你说的18脚到底是不是待机3 5V的开启脚,应该不是的。。

网友:
先修待机吧,,重点查芯片主供电  线性电压开启   线性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6脚是开启待机3 5V电压的控制脚,可以悬空可以为高电平但是不能接地。 你还说测量下8 17脚LDO电压有没 ...

BIOS 第七脚电压不正常,更换连接的电阻,35v在4-5秒出来了,最后又没有了。
我把节点去掉了,问题还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6脚是开启待机3 5V电压的控制脚,可以悬空可以为高电平但是不能接地。 你还说测量下8 17脚LDO电压有没 ...

网友A:
BIOS第七脚?  。。。。。。。   你先刷个EC ROM吧,你应该是加热了EC 或者EC ROM待机就出来了。如果刷过不行就换个EC吧。

网友:
顺便给饼哥打个广告吧,有时间就去实地学习下吧,如果没空就晚上8-9点来听饼哥远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第七脚?  。。。。。。。   你先刷个EC ROM吧,你应该是加热了EC 或者EC ROM待机就出来了。如果刷过不 ...

更换过EC了,还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