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康柏511 声音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4-08-23):
这个机器官方驱动打不上,时有声音时没有,录音也无法使用,声卡也更换了,还是老样子,干过南桥还是不行,芯片组是HM55,请大神指点~~~~~~

网友:
驱动问题啊!加个USB声卡好了

网友:
耳机接口坏了,换下试试。

网友:
打不上声卡有问题

网友:
量下声卡供电时钟复位有没,打一下到南桥数据线阻值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HP CQ511吗,好像不是HM55吧

网友:
是不是外围电路呢?看看

网友:
什么系统啊 不会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功放芯片啊

网友:
检查下能发现硬件变动没,再从官网下载驱动装下是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