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060W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高手请进。。。。。。。。5

楼主(2014-08-23):
按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测一个5V输出中的二极管SB540坏(并连两个二极管),更换类似的上去后测不接后面的驱动板电压都正常(17V,12V,5V都有,也稳定,驱动小板接口处还有个4V的控制电压),但接上驱动小板,5V就降成3.3V了,4V控制电压降成1.8V,其它电压还是正常. 5v后的大电容也更换过了的.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喃? 驱动小板测没有明显短路的,还是电源板这边的原因喃? 请教朋友们.

网友A:
你直接给驱动板 单独加5v 看看还会拉低吗?

网友:
带不动负载,你用其他电源板飞线到驱动板上还会不会拉低,如果没有拉低就是电源板问题,反之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给驱动板 单独加5v 看看还会拉低吗?

单独给驱动板加5v,不会拉低,应当是控制电路拉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给驱动板加5v,不会拉低,应当是控制电路拉低的吧

可能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网友:
仔细点,会修好 的

网友:
换个SB5100试下,可能是管子功率不够

网友:
你把换上去的拆下来不要 看看

网友:
换了后面的驱动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