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修电源的都时候,绿色5V电压够么

楼主(2014-08-23):
我修的电源绿色不够5V,低至3V左右,可以工作,绿色线5V只是开启信号,电压不够有没有其它问题,新的电源绿色线都是5V
求助

网友:
绿线只管拉低后触发,主要还是看紫线的5VSB,紫线要拉低成3V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
绿色线相连的电解电容应该有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的,能触发开机就行了,我测过的3.7V都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电源不同,绿线的电压也不同有3V多的也有5V的。

网友:
紫色待机5V正常,就怕其它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