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DDR3代内存没显示

楼主(2014-08-23):
笔记本DDR3代内存没显示,用橡皮擦擦擦就OK了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种问题就没必要发帖吧,,,,有什么意思?

网友:
这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网友:
时间长了内存条金手指氧化或者有灰尘太脏了。碰到这种故障就是捡钱了。

网友:
楼主在严重灌水,要这样的话我那擦CPU的更该发帖了,这种小事就不要炫耀了嘛,自己偷着乐就行。

网友:
我FUCK ,这种好事你都遇见

网友:
这种问题就没必要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