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220S 不显示

楼主(2014-08-23):
客户这台电脑是摔过的,到手接电 待机0.04不触发,拆机后裸板插电待机0.01.。。 接着插上开关能触发,外接不显示!!!插上屏线,接电待机恢复成0.04,又不触发了!!求助各位大神怎么办!!!小小白毫无头绪!
不触发
电脑

网友:
查不触发的条件啊

网友:
上半部分有短路吧,不插屏线能上到多少。

网友:
这种摔过的不稳定,先查条件,不行加焊怀疑的芯片。

网友:
遇过学习一下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再开机准备条件。比如晶振起震 acin rsmrst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