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妹的N4050不出3 5V待机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8-23):
小进水   19V的一个电感短路了    修好短路后不出3 5V       51125A    16脚19V     3脚2V   8  17脚 线性3  5V有    无电流芯片不发烫

网友A:
18脚无电压    这个脚是开启信号吗        IO的供电是那个   应该先有吗

网友:
1P 6P开启看下

网友:
你这个8脚和17脚就是待机电压呀,PWM电路出的是S5电压了是触发才出的吧。

网友:
看看这个,应该能帮你

网友:
芯片开启信号1、6脚你测了吗,不测开启就来问叫我们如何来回答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脚无电压    这个脚是开启信号吗        IO的供电是那个   应该先有吗

102脚是EC的待机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2脚是EC的待机供电

现在是无3 5V     102脚也无电压   应该先查102脚这个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无3 5V     102脚也无电压   应该先查102脚这个电压吗

版号是什么我帮你看下

网友:
测1 ,6脚的开启电压有没有,

网友:
查开启信号来源

网友:
查一下EC工作原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是什么我帮你看下

DV14-HR-MB  10315-1M

网友:
ec 供电是先有的
ec复位时钟后读BIOS,就会发出开启信号,开启51125的1,6脚

网友:
理论上EC的待机是有3v线性过来的吧  具体根据图上找啊

网友:
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考虑换芯片了。最好和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
查下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3v5V开启信号啊  1 脚 6脚  估计没电压你

网友:
板号:ZQSA,,RT8223P,条件都有,就是不出3V5V,,用51123没换成功,,搞了好久没好,,,LZ好了说声,好郁闷                18脚是开启3V5V的

网友:
重点查IO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搞定了  但是没想通       RTC_AUX_S5到R2104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