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08-23):
一块9600显卡,显存无供电,显存电源管理是up1616s14,测得boot为9.05v,8脚vcc为12v,参考电压9脚(还有10脚)为9.05v,2脚rt dis为1v,其他测试点均为0,是否说明IC有问题?手上没有替换芯片,所以先咨询下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
电路图在此

网友:
BOOT肯定不正常,供电都有12V了,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BOOT连接的二极管和升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BOOT连接的二极管和升压电容有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升压电容就是连接13脚那个电容吗?

网友:
2脚rt dis为1v,查一下信号来源,怎么只有1V

网友:
2脚开启只有1v是不正常

网友:
显卡上BOOT脚看看有没有连到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升压电容就是连接13脚那个电容吗?

不是的,是连接芯片1脚的电容。

网友:
哪来的图,怎么两个13脚,再说这只是个参考图,与实际电路可能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