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有时能开机 有时开不开

楼主(2014-08-23):
有客户拿来一块主板 说时能开机时开不开 我试了试 第一下能开机 然后关机 再开就不跑码了 关机 再开能跑码 跑到d5就不跑了 也不亮机 关机停一会 再开机又能进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在线等
华硕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 跪求啊 高手们

网友:
插槽都清洗下 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什么插槽?

网友:
第一次能点亮 跑码 第二次就点不亮了 也不跑码了

网友:
个人建议,看看IO .时钟,桥加焊一下。。

网友:
我有块华硕H61也这样,822全测过了,蛋痛

网友:
内存旁边的822问题我有一块就是这样

网友:
管理芯片哪里的五角芯片看看

网友:
加焊一下。

网友:
822好坏啊!!!!!!

网友:
桥加焊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要在不开机时检查桥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然后加以一下桥吧,不行就换、

网友:
应该是822的问题

网友:
没有来点实际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