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升压问题

楼主(2014-08-23):
大电容电压不够  只有280V   请教?  解答一下
  IC也没有启动电压,  觉得是大电容的电压没有380V  就没有启动电压的产生

网友A:
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否漏电。

换一个大电容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否漏电。

大电容是好的

没有鼓包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是好的

没有鼓包的现象

没有鼓包并不代表不漏电。

网友:
IC没坏的话,检查启动电阻。

网友:
大电容只有280V  L6561没工作  先换大电容。查IC周边元件  没问题就换IC。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pfc这个电路没工作的,检查启动电阻,分压电阻,还有mos,还有取流电阻.....无误后就可以达到400v电压左右

网友:
功率因数电路没工作

网友:
1. 市电电压过低,不足220V;
2.整流桥问题,换;
3.大电容漏电,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