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内存槽断线维修

楼主(2014-08-23):
闲来无事发个帖子弄点积分,Y470电流上到1.13A,稍微跳变了一下没完成,感觉内存不过,拆开居然屏轴螺丝孔全部断裂,直接打内存供电发现没VERF,并且假负载上有几根数据然为无穷大,两条内存槽都有断线情况,反正就一条4G内存,修一条就行了,这笔记本没点位,也没料板,发现内存槽后面有许多焊点很规整,一个个的数过去接好亮了

不违规赚点分

网友:
补线的位置拍清楚点就好 了

网友:
来个特写,多好。看看LZ 的手艺如何

网友:
楼主厉害啊。断线也能修好

网友:
学习  了   认真

黄鑫船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那就是不过内存,好眼力,这都能看见.

网友:
  很给力  别人就怀疑桥了,要是有ref你还会用假负载吗

网友:
Y470 Y471这种屏轴引起的问题比较多。
严重的只有拆下内存槽,补好线,再焊回去。

网友:
这可真考验眼力跟耐心.佩服啊.

网友:
楼主是用眼力看见的吗  还是,,,,,,,,,,,,,,,,,,,,,,,,,,,

网友:
硬伤飞线!考验眼力跟耐心。

网友:
螺丝打长容易出现打断线。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啊 技术高

网友:
人为的断线最难修,这个还算简单吧

网友:
靠,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板,别人修过的?

网友:
很给力  别人就怀疑桥了,

网友:
断线 没点位图怎么 飞线,=断的是哪的线,怎么飞的教教 啊·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 要是对应图纸就好了

网友:
470的D壳屏轴螺丝孔坏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怎么找到接线的位置啊?

网友:
厉害。要细心呀

网友:
这个 考验水平啊

网友:
这样也行? 线是怎么飞的 看图纸的吗?

网友:
这就是经验加实践上的技术 理论综合体啊

网友:
楼主 这个飞线怎么飞 啊,我飞这个线还不太熟练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这样也 能修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