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出厂系统后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14-08-23):
又来求助大家了!毕竟手里没东西,又想挣个小钱。这个是DELL的笔记本。客户自己恢复出厂了,恢复后开过两次没有做其他操作没有安装软件。现在想恢复的是原来桌面上的文件。恢复出厂后分区大小都没有改变,C盘小点22个G,系统占用12个G。大家说还有戏恢复出来吗。

网友:
如果覆盖掉了,就很难,格式化或删除都好说

网友:
如果恢复的系统比原来的小,没有覆盖到原来文件的位置,应该是可以恢复的。可以试FINAL DATA,记得软件不要放在恢复区使用,也不要把恢复的文件保存在要恢复的分区。

网友:
你可以恢复整个分区试试了

网友:
可能性不大了,估计会覆盖了

网友:
别想了。恢复不了。

网友:
看运气了  不过八成不行

网友:
是呀,正如楼上说的,看运气吧,用DISKGEN  R-STUDIO都扫描试试

网友:
用DISKGEN  R-STUDIO分别扫一下,看运气了,应该能恢复出来一部分的,我见过xp的系统改装了win7,里面的资料也能恢复出来的,就是多少而已,只要别太点背就行,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贴。我来总结帖子了,其实上面我写错了,C盘是90多个G。最后的结果是文件都出来了,可惜基本上都打不开,只有少数几个文件能打开。应该就是覆盖了!

网友:
恢复了系统, 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