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独显黑屏用集显正常

楼主(2014-08-23):
2012年配的机子,主板:V星B75MA-P45,CPU:I5-2320,显卡:影驰GTX560TI黑将。最近插独显黑屏,用集显正常,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独显。把独显插到别的主板上显示正常。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请指教下我好拿去维修。

网友:
好人在哪里?

网友:
i系列的机子都是CPU在管显卡,可以先换个CPU试试,I系列的CPU坏的多

网友:
用洗板水  刷刷PCIE

网友:
插槽看一看,根本没认到显卡

网友:
查看PCI-E的插槽有没有虚汗,断线

网友:
BIOS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以前有一块( ⊙ o ⊙ )上GT650就不行、低一点的就OK、主板没问题、故障判断在显卡、、

网友:
用PCI-E的打阻值卡,测线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先把显卡放到别的机器上。看一下显卡是不是好的吧。要是显卡是好的。那就是要看桥接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