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0-A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4-08-23):
HM76平台,现在开机电流到0.9A左右,一秒掉电。CPU核心供电,CPU复位都有了,就是无CPU集显供电+GFX_CORE。先看图。

PU202的2脚2V,3脚5V,4脚5V,1脚5V, 5、8脚均无电压,2、3脚均为主芯片NCP81012送来的使能信号,都正常,是不是说明前面时序都是好的?请高手们研究切磋一下。PCH、CPU已换,BIOS已刷。
淘宝买的图纸

网友A:
从二代I处理器开始都是跑马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的,注意了

网友:
跑码过内存后才有的,你看跑码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二代I处理器开始都是跑马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的,注意了

集显供电驱动芯片PU202的2脚PWM, 3脚DRVEN都是主芯片送来的使能信号,这两个信号都有了,PWM  2V,EN  5V,是不是说明主芯片正常工作了?

网友A:
集显供电驱动芯片PU202的2脚PWM, 3脚DRVEN都是主芯片送来的使能信号,这两个信号都有了,PWM  2V,EN  5V,
不是看电压的,关键是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驱动芯片PU202的2脚PWM, 3脚DRVEN都是主芯片送来的使能信号,这两个信号都有了,PWM  2V,EN  5V, ...

最好当然是看波形。在没有波形可看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电压不能揭示任何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驱动芯片PU202的2脚PWM, 3脚DRVEN都是主芯片送来的使能信号,这两个信号都有了,PWM  2V,EN  5V, ...

从头像可看出你对波形的热爱。

网友B:
PU202的供电,BST,开启,都正常。换个芯片吧!还有不出集显供电,看看有没有东西发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202的供电,BST,开启,都正常。换个芯片吧!还有不出集显供电,看看有没有东西发烫呢??

这糟芯片不好找。

网友C:
内存过了没有啊,pwm脚用万用表测不对吧,是个方波啊,用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过了没有啊,pwm脚用万用表测不对吧,是个方波啊,用波波

方波测不出来,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向外部输出东西,万用表总可以测出来吧。

网友:
难道是过内存之后才有集显供电吗?

网友:
集显是在过内存才 开启的 看有没有过内存喽!

网友:
内存复位 了没有

网友:
现在测得SM_DRAMPWRGD和内存复位都有,是不是说明内存检测已经过关呢?内存的复位是由CPU给的,那CPU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出内存复位呢?一般在检到内存之后,集显出来之前。这是黄鑫船同学的论断,是不是正确呢?

网友:
我刚测完内存复位,你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二代I处理器开始都是跑马过内存才有集显供电的,注意了

那么是不是说,掉电不是因为没出集显供电引起的, 而是其它的原因,是吗?

网友:
我切断CPU电源好信号VGATE,触发后不掉电,CPU电压稳定在1.16V,电流稳定在0.6A,这样看CPU供电没有问题,掉电是因为后级的原因。另外,此时内存复位已经出现,可见内存复位不是内存检测完后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