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安装专用程序不许破坏,换主板蓝屏,如何在保留硬盘系统的情况下换板?

楼主(2014-08-23):
原板没有维修价值只能换了,但是换板后由于没有完全一样的硬件配置,进系统后直接蓝屏重启。通常都是换板重做系统,但客户硬盘内装了某专用程序,不能破坏,也没有安装文件重新安装,必须保留。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能进安全模式不,卸掉全部驱动,重新打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安全模式不,卸掉全部驱动,重新打驱动

安全模式也一样,蓝屏重启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把板修好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显卡的驱动导致的,建议你换完主板去pe下安装更换硬盘驱动,有工具去搜下!地址不方便发!

网友:
进PE把程序拷出来。

网友(2015-11-08):
使用安装版os试试

网友(2016-04-18):
推荐使用SKYAIR  来注入硬盘AHCI驱动

网友:
可以试试ghost原系统

网友:
先把原系统GHOST一个做备份,然后进PE用skyIAR_V2重新出入磁盘底层驱动。
进系统后重新打一遍驱动,应该可以。
附件传不上来,你自己百度找下这个工具。

网友(2016-08-13):
多换两板块看看有没有遇气好点不蓝屏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