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看看什么问题 修死人的B470e

楼主(2014-08-23):
几天前接到一台B470e集显笔记本,客户说不加电,测试通电大短路,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拆机后不说用CPU供电上管铁壳MOS管烧坏了,简单处理下,铁壳MOS管连同8脚芯片5911一起换了,通电待机0.01,如果CPU没坏,应该加电直接显示了,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没这么简单了,上电电流上至0.65a左右瞬间掉到0.15a,测试各供电都有,没有CPU供电,果断换掉CPU,上电还是一样的情况

示波器抓到的CPU供电上电瞬间有然后就掉了,PG一样会掉,VR_0N掉电时会有一个下降沿,

当一路追踪到PLT_RST#,BUF_CPU_RST#时也会掉
掉电时也会有个下降沿,当把电阻R510取下后 就不掉了了,电流在0.64a左右,CPU供电也有了,PLT_RST#也能持续
以下是掉电时测得的几组数据

把CPU供电芯片开启脚PR4206断开,D85V_PWRGD一直为高,这也就能排除前级的影响吧

大家分析下是CPU供电不足造成的还是BUF_CPU_RST#拉低造成的 ,现在已经把CPU供电芯片,5911,MOS管换了还是一样的,BUF_CPU_RST#是之间进入CPU座的,索性把南桥也换了,也是涛声依旧,现在是没思路了 ,给客户的答复是可能是板层问题,修了几天了不一定能修好,需要点时间,大家说下还能修好吗,特发此贴 来求救下,兄弟们别拍砖

网友:
排版没排好 ,图片乱了 兄弟们将就看下 指点指点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不知道刷多少次了 不行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后继电路

网友A:
你有没有打一下你换的那一相靠mos管一端的电感是否有波?有可能是上管铁壳的没焊好

网友B:
我也遇到这和楼主一样的板子,电流都是一样的,最后把机子丢给一个朋友去了,好些天刚才去考证,也没有时间修.也是搞了我好久的.估计是5911有问题,可以不装U的时候看看U有没有供电,要有的话不管电压多少都说明U的供电电路是有问题的,正常是一点电压也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打一下你换的那一相靠mos管一端的电感是否有波?有可能是上管铁壳的没焊好

都有波 拿掉PLT_RST#转CPU_RST的电阻 电压都会一直持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和楼主一样的板子,电流都是一样的,最后把机子丢给一个朋友去了,好些天刚才去考证,也没有时间修. ...

不装CPU一点电压都没有的,正在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时钟有没有查啊

网友:
也许可以考虑考虑温控是不是动作了。。。。温控会拉复位、

网友:
再加一个:有些机子是跑马之后出集显供电。也就是CPURST之后的动作。

网友:
我也是很怕这机子,如我再接这机子,cpu没坏的话,我一定把全部mos管和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我遇见过一次 是自己没把那几个“铁王八”焊接好,故障和你刚才所说的基本上一样的

网友:
BUF_CPU_RST#这个复位可以测得到 嘛!不是由桥直接给CPU的嘛·

网友:
应该能修好 你的思路貌似不对哟

网友:
我这两日也有一块,一样,看来有可能是通病